主板的USB口都不能用!虽然有人问过!但内容不详细

楼主(2009-12-25):
是845的主板
6个USB口(南桥:82810db)
我直接量过!数据线都是直接进南桥,中间没任何的缓冲原件

现在是系统能正常认到所有USB接口的设备!设备中提示都是正常!
但任何USB设备插上去都没反应!包括USB的鼠标、键盘、U盘。。。。

我试过插USB2.0卡!能正常工作!

我现在是有好几块都都是同型号的主板!现象一模一样

请问应该如何入手??

网友:
5V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U口的排容保护啦,拆掉试试

网友:
有供电就换拍容 没有供电修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查了是SB坏了

网友:
1.D+ D- VCC阻值
2.VCC电压
3.48/24M CLK
4.USB_IN(貌似是这个名称,本本上看到很多,但是貌似没遇到过这个信号引起的故障!)

网友:
5V肯定有!是由5VSB 提供 带负载下(移动硬盘!能听到移动硬盘有转)仍然有4.7v以上!

排容就很遗憾!板是技嘉的低端货色 原本排容的位置有留着!但所有的位置都是空着的!
反正板上前置USB接口的针是直接就到南桥!中间还没发现有原件

6个USB 接口的 D1 D2 线都在 600~700欧之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查了是SB坏了

请问SB是指sb5V?

网友:
进BIOS 看看USB口有没有开启

网友:
是不是 GA-8I845GV,如果是这板的话,基本可以肯定是南桥坏了!!!以前修过一批这个型号的板子都是能亮,不过USB不能用,换过桥后就好了!!!

网友:
3.48/24M CLK
在没示波器下有什么方法用经验或什么方法得到数值?!

网友:
是不是 GA-8I845GV,如果是这板的话,基本可以肯定是南桥坏了!!!以前修过一批这个型号的板子都是能亮,不过USB不能用,换过桥后就好了!!!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型号!有你这句!
我心里有数了!

换南桥就免了!屏蔽掉原来的插上2.0卡好了!一个不小心插个卡都没换桥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