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7寸显示器是否 高压包问题

楼主(2009-12-25):
一台HP 17寸显示器,通电后,继电器不停的开关,将高压包B+脚吸空后,上电显示器指示灯不亮,但二次电源有50V电压,高压嘴打对地阻值有380,记得以前老师说过高压嘴有阻值即为坏,想请问大家,现在是不是高压包坏了引起消滋继电器不停的开关,高压包型号为:第一排490-170-6540  第二排   MTI-LTC-028 ,是不是只要看高压包这二排型号相同就可以代换呢?

网友:
第一次听说高压嘴对地打阻值的,继电器不停地开关应该是电源负载有短路

网友:
你要是能打出阻来,那高压包早就把行管烧了

网友:
行管没事,高压嘴真的有阻值为380,测旁边几台显示器的高压嘴都是为1,拆下高压包,现在二次电源输出无电压,其它80V,12V,6V全部都正常。显示器指示灯亮了(不像原来一直红色闪)。应该从那里查起啊!

网友:
如果你确定高压对地有阻值那就是包坏了,如果你有一样型号的机在,就拆个过来试机。

网友:
我现在想换高压包,高压包型号为:第一排490-170-6540  第二排   MTI-LTC-028 ,是不是按照这二排的数字去买就行了,麻烦楼上的回答

网友:
按照第一排买就可以了,第一排应该是型号

网友:
换高压包不一定型号相同就可以代换的,要测量原来的高压包那几个脚是通的 换上去的这个只要引脚是一样的就可以了,继电器不停的开关说明后面的行场输出有问题 微处理器在起保户。 查清后面的电路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