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sony pcg-v505 是否有通病,附图!

楼主(2009-12-25):
麻烦给标出来谢谢,还有哪个供电模块调线麻烦也给说一下

学修板卡 -8 哪来那么多的通病

网友:
什么病    叙述的详细点  还回答

网友:
叙述的详细点.

网友:
V505显卡易掉点

网友:
图都发上来了,就多打两个字吗

网友:
就是标出来的那两个圈里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吧!!

网友:
这板貌似已经 被人换件了

网友:
他是在求助别人 告诉他通病 ,标题有误 我改一下

网友:
是不是标出来的那两个元器件爱坏   是求助   还是经验分享   饿文化低没有看明白  谁来说明一下

网友:
显卡容易掉点,取时一定要小心!

网友:
SONY PCG-V505笔记本安全不加电通病

这种问题:不要做什么南桥和:主要是:H8受保护了:故障:为不加电:主要是主电压过不了隔离电路等:有时给COMS电池拿掉就会好但用两次又不行了:解决问题有三种:一是给保护隔离电路的控制极电路给该了:控制极是19V当5V电压过来拉低时就行所以你给该成低电平也行:2是给19V割断控制线也行:不过这样每级都要割断:三是:给H8芯片右下脚两个检测的二极管拿掉:这样是最好的。这是:SONY Z505R505这两款机的通病。现在过时了:像一前修这机器基本每天都有:现在一年了看不了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