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17寸明基显示器开机自动弹出亮度调整

楼主(2009-12-25):
我有个17寸明基显示器开机自动弹出亮度调整,关不掉。请各位高手指教下!

网友:
按键凹进去了?

网友:
按健坏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按键质量不好,换按键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一个常见的问题————按键漏电!

网友:
换按键扭我也遇见过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一般按键问题,把按键面板拔就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按键坏了,这样的机子最好修了。

网友:
绝大多数是按键漏电引起的,把按键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按键坏了,见得多了

网友:
一般按键问题,换个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
按键坏了,这样的机子最好修

网友:
今天刚修一台同样的故障。对比度经常会自动弹出来,更换对应的按键。故障排除

网友:
按键问题是明基显示器的通病。

网友:
这位仁兄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按键坏的几率99%

网友:
这是明基的通病。换按键就好了

网友:
请问各位仁兄 换按键你们一般怎么收费

网友:
换一下按键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我的明基71G也是弹出菜单,换按键可以解决。如果不经常调菜单的话,可以把按键焊下,不影响使用。

网友:
换按键吧。明基的有很多按键漏电不开机的,也是换按键

网友:
请问各位仁兄 换按键你们一般怎么收费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收费的啊,不要让顾客旁边看着可能收费高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