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华硕 A9R 有时不开机

楼主(2009-12-25):
ASUS A9RP,有时不触发,拔掉电源电池,重插才能正常开机,但有时要放一天才能开,
拆机检测,COMS电池正常,不能触发时,待机0.02,5V电感只有2.1V,3.3V电感0V,1.8V电感0V,接上电池不充电。正常的时候,待机0.07,3V5V正常,电池充电正常。
不能触发时的症状下正常时按下复位开关一样,3V没有5V只剩2V多。开始觉得跟应该跟PS51020没什么关系,跟IO,或电源管理芯片有关。跟换相关芯片后,故障依旧。最后更换PS51020后正常。原来是51020不良引起的,这个貌似是通病,发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有图不, 上个图吧,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待机芯片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