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klr2 图纸

楼主(2009-12-25):
本人这显示器。现象是关机有亮点 查了没有虚汗 和电容坏。 那负压电容我换过(47uf 200V) , 第一次关机有亮点、回扫线。 现在还是有亮点。没回扫线。
发现一个稳压二极管坏。但看不到参数。 上面标的是(ZD702 )  , 请求它 的图纸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你测一下G1级供电,是不是0V?你说的二极管是不是从高压包负压整流出来的二极管?随便找个废板拆个相同位置的就OK了

网友:
兄弟G1有170V    由行扫描芯片TDA4856      6脚 B+ 驱动输出到一个三极管C945的 B极集, E极 接这个稳压二极管的正极, 二极管负极经过一个32K电阻到主电压(50V)上,  C极 接的是两个三极管的B极( 这俩个三极管是对管,就是B+ 驱动输出的那一对三极管, 这对三极管的E极接耦合电容,经过耦合电容到2次开关管G极 )

网友:
这里有个相似的图,参考一下

网友:
消亮点电路的元件很少的,关键你要测量一下它的电压变化,根本不用去找图纸的。

网友:
但不接那二极管 (ZD702)G1电压正常, 开机--170 跳到--63, 关机--63 跳到--130 ,(关机上 了--130 就没有亮点,但是开了一会亮度有变化(G1变化)。 随便找个稳压二极管上去(48 30  24  8.2 )关机有--120几 , 但有亮点, 想上个稳压二级管, 怎么能让--120几的电压变成--130以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