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 富士通 7190 掉电

楼主(2009-12-25):
富士通 7190 掉电,有时用几天才掉,有时几分钟就掉,掉电后小屏不显,待机电压0V,必须重插电池与电源才可以触发。拆机检测,各路电压正常,更换CPU供电IC  ADP3024,无果;仔细试机后发现待机时也会掉电(就是小屏不显,无法触发),于是更换电池管理芯片MB 3879,故障依旧,再次检查发现,出故障小屏不显的时候,开关有3.3V,各公共点供电正常,主板旁的开关正常,各晶振电压有,跑线路发现小屏是由IC MB 89577控制的,由于找不到这个IC 的PDF,从电路上看,89577不止是做小屏的控制,应该有类似IO的功能,于是定了一个换上,问题搞定了!原来是这个IC不良!

网友:
受益匪浅,LZ跑电路功夫挺牛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