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探头接地线多长为好?

楼主(2009-12-25):
修主板修显示器,示波器的探头接地线多长为好?
望有经验的老师傅指教指教!

网友:
不要太长,最好是在测试点附近接地,,,,

网友:
一般标准示波器到头子小于5cm.

网友:
这个不一定,只要确保对地阻值小于1欧就可以了

网友:
从道理上是越短越好,不过我都是加长,这样对波形会应该有影响,尤其是高频时。但我们做维修要求不严,所以我顾忌不多。

网友:
我的也加长了,要不然测量时一点也不主便的。

网友(2015-01-26):
最好不要太长,会有干扰的

网友(2015-12-21):
你们是怎么加长的啊 ,

网友:
有干扰的哦

网友:
能短尽量短!否则干扰误差大!

网友:
我都是加長不然測試時不方便,理論上是短一點會訊號比較不會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