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时总是要先升温一段时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2-25):
电脑开机时总是要先升温一段时间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下主板或电源的电容鼓了没。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谓的先升温一段时间是怎么回事?先加热一下吗?如果是的话主板上应该有虚焊或不良的元件

网友:
台式机可能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电脑只要停用超过一天,等再次开机的时候就会很慢;如果是一直用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上面楼主所说的电容问题,我看了,没有;电源,新买的一个,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去年年底有一批映泰的主板遇到低温会不亮机,后才出了新BIOS,刷了就行

网友:
现在又恢复正常了,真怪。

网友:
像楼主这样的问题 我也见到过  硬件的可能比较大 请问楼主的机型是什么 ?不知道机型 如何判断

网友:
是自己装的一个
AMD Athlon(速龙) II X2 245
七彩虹 C.A785G TWIN ( AMD 780G/780V/790GX Alternate )
2 GB ( 胜创 DDR3 133
西数 WDC WD5000AADS-00M2B0 ( 500 GB )3 MHz )

网友:
把它解体..再重新组装一遍试下

网友:
好的,试试

网友:
见过一台hp的台式机有这问题,早上第一次看就看不了   拿小太阳对着主板热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