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60时钟出不来

楼主(2009-12-25):
ACER5560光板刚触发时有时钟,此时时钟芯片发热严重,烫手,电流0.42A,几十秒后总时钟14.318消失,电流降至0.20A。过一会儿又有时钟,电流也上去,两种状态反复交替,会是什么原因?时钟芯片IDT CV125所有供电为3.28V,是否偏低?晶振和芯片已换,是好的。和大家切磋。

网友:
会不会时钟后级短路?芯片发烫的话多由供电不足或是短路引起。你的机器供电基本正常,可能有短路的地方。要么是本身短,要么是后级短。

网友:
0.42A还没跑到CPU吧   其它地方有故障   查查    期待有结果

网友:
三楼说对了,CPU电压确实不正常,显卡供电也没有出来。开始我把显卡供电放在一边,集中精力搞CPU供电,始终搞不出来,后来查图纸,发现CPU供电是以显卡供电正常为条件的!现在显卡供电没有,我想可能是芯片坏了,完了换掉再说。

网友:
有道理    CPU要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后才会出来的

网友:
是什么版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号是 第一行:05217-1M
第二行:48.4A901.01M
不知对不对。

网友:
恳定不对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三行是 AG1 Discrete M/B。是AG1吗?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已换,显卡供电正常,显卡芯片已取下,还没上。现在的问题是14.318M主时钟的波形不能持久,刚触发时能坚持几分钟,信号比较弱,然后时有时无,电流也随着变化,有波形的时候NB发热,没波形时不发热。时钟芯片IDTCV125输入条件完全俱备,问题是波形信号弱且不能持久,会是哪里的问题?两个谐振电容应该20PF,实测差五六个PF的样子,不知对不对,也不好找。

网友:
两个谐振电容应该20PF,实测差五六个PF的样子,不知对不对,也不好找。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2215-1-1.html
这是图纸上的吗?一般情况下是8PF或16F

网友:
LZ可以换个思路来考虑,是不是0.4降到0.21是一个重启的过程,可能还是电压的故障引起的

网友:
不瞒楼上,CPU核心电压还没有出来。奇怪的是有电压,但测一次一个数字,胡乱变化,从0.几伏到2.几伏,而且上下管的G极始终既无电压,也无波形,不知电压是从哪里来的,场管电容都是好的。从CPU核心供电芯片到时钟芯片有一个CLK_EN#信号,请问这是低电平有效吗?现在是高电平(3.29v),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应该有时钟信号呀。

网友:
我就是不理解了,时钟不是CPU供电正常才工作的吗,怎么你CPU没电还有时钟的,你先搞好供电看下吧。

网友:
重要进展:找到了主板上的开机点,在一排小插座上,估计接到一个开关条上。此板一插电就自动开机,现在可以正常开关机了,但拔出电源再插上仍然会自动开机,不管它了。待机电流0.05A,5M电压为4.99V,这两个数字不知是否正常。其它后级电压1.8v、1.05v、2.5v、1.5v、1.2v、0.9v、显卡核心1.1v全正常。现在的问题还是CPU供电没有,上下管G极电压为0,供电芯片没有工作,但输入条件似乎俱备,芯片也是全新的,已换两个,没办法了,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思路不清晰,时序没弄清楚,应该是先分组供电,再核心供电,然后才是时钟,最后才是复位跑码

网友:
哦?楼上已经精通笔记本的上电时序了?那你说说供电不全为什么时钟能出来?你说的顺序是对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否则修笔记本太容易了!时序说起来容易,可复杂了。

网友:
重要进展:找到了主板上的开机点,在一排小插座上,估计接到一个开关条上。此板一插电就自动开机,现在可以正常开关机了,但拔出电源再插上仍然会自动开机,不管它了。待机电流0.05A,5M电压为4.99V,这两个数字不知 ...
引用 网友B:

既然cpu供电没出来,那就应该查cpu供电那,工作电压,开启信号都正常不?查下外围电容,激放的二极管,场管的控制级和d,s级是不是导通的。。。。。。。。要是都正常,cpu电压还不正常,那不见了鬼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CPU供电有时得先要复位才有电压的 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查下NB  SB的好坏先

网友:
来自: 江苏南京 来自 江苏南京
此板已报废。这是我从淘宝买的坏板,解决了一些问题,有成绩,有进展。但遗憾的是CPU核心一直没修出来。开始EN功能脚记得是正常的,换了几次芯片之后又发现此脚为低电平,断电发现此脚i已对地短路,就又找短路。后来的曲折经历就不说了。决定性的失误是拆北桥时红点胶未除干净(桥下面仍连着),最后取桥的时候只好用力,导致掉点太多,945PM的引脚又小又密,再也回天乏力。希望诸位能够吸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