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25):
一
笔记本
。网卡驱动有了。但网络连接里面没有本地连接。是驱动没装对吗?可是据说以前可以正常上网。
笔记本

网友:
能正常上网却没有本地链接?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驱动没有安装好,,,,,重新安装与之对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
这样的情况建议你先装一下系统,不行的话。那就换个网卡试下吧,如果觉得麻烦还是外接吧。个人觉得还是外接比较方便了。

网友:
估计是隐藏了吧。

网友:
去
设备管理器
里看看就知道驱动装好没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换驱动,如果是笔记本,网卡一般是集成的,不会坏的,但也绝不能排除坏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