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麻烦看一下在CPU旁的一个8角的Attansic Attp1 0 ...
各位师傅麻烦看一下在CPU旁的一个8角的Attansic Attp1 0432AC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9-12-25):
各位师傅麻烦看一下在CPU旁的一个8角的Attansic Attp1 0432AC 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拆了他主板就不开机了 ? 谢谢
不开机
cpu
芯片

网友:
K7 主板上用来保护CPU不被烧坏 检测CPU温度过高时会切断电源
详细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highlight=Attp1

网友:
8脚的他是负责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