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幅位置不可调

楼主(2009-12-25):
今天接到一台冠捷T77N,故障为场幅上部看不见,菜单里场幅位置为0,调节数字不会变化,按键是好的,调场幅大小都可以,请问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故障,会是数据的问题吗?

网友:
重新刷一下数据,,,,

网友:
菜单里场幅位置为0,调节数字不会变化,是MCU或者ROM的问题了,刷一个好的试下吧

网友:
元器件查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