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发出吱吱的声音

楼主(2009-12-25):
长城电源只要接上电就发出吱吱的声音,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换辅助电源端的变压器吧,我刚修好一个,变压器在另外的长城电源上拆的。

网友:
我试了,没有用

网友:
吸收回路是否工作正常?开关变压器有无松动 还有两个300V滤波电容

网友:
麻烦,只能一个个替换了,300V电容,桥堆,变压器,431光耦稳压电路

网友:
先换电容看下,如果是电容的话,会间歇性开不了机

网友:
我的一个航嘉P4同样现象。接电空载小声响,接上一块815主板和P3的U立马就停。到底是保护了还是输出不够呢?高手指点啊!!

网友:
今天修的DELL (明基代工)15液晶显示器电源无输出,300V电容电容爆了,震荡芯片3842坏了,电源管也击穿了,全换上后,有电源输出,就是有吱吱声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请问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
一般是输出滤波电容其中的一个容量减少,只能一个个地拆下检查代换。

网友:
一通电就叫,主要是辅助电源电流负反馈电阻变阻,高频变压器有问题的一般比较少。二是如果风扇转,但有叫声,这种情况主要就是主开关部份不平衡,电阻,或二极管有漏电现像造成的。

网友:
请检查TL494的8,11脚外围有2个电阻,开路。换就就行了。我遇到很多个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长城确实有此通病,此两电阻开路或变值都会有叫声。

网友(2010-03-25):
同意楼12说法,长城确实有此通病,此两电阻开路或变值都会有叫声。我今天就修好一个长城电源就是换掉2.7K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