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8内存检测不过 高手进!!

楼主(2009-12-25):
东芝M18内存检测不过   内存供电 时钟  都正常  测试内存与北桥之前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阻值也正常, 排阻也没发现无穷大的   内存槽加焊3便了   北桥也加焊过    故障现在还是从FF-- --03--  不动了  不加内存跑E3  加了跑03    大虾们遇见过的说下!!

网友:
换内存也一样  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不行的就只能换北桥了!

网友:
先刷BIOS。。。在说吧

网友:
先看看BIOS读过了不

网友:
BIOS肯定工作了

网友:
有条件先刷BIOS,不行就换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