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打封胶的无铅BGA芯片

楼主(2009-12-25):
关于取打封胶的无铅BGA芯片,请高手指点,如果有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把胶先加热去掉在取芯片

网友:
先用风枪把胶热加热用镊子去掉再把芯片用BGA取掉就OK了。

网友:
高温下用镊子刮胶有风险的,高温状态下,PCB表面的绿油是软的,用镊子刮胶,容易伤到PCB。

网友:
无边版主 那如何取胶比较好呢·
您有没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下

网友:
有拆胶液能管用吗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是,的确是用风枪加热再用小刀镊子之类去刮的。至于说风险什么的,你说做什么绝对安全呢,连拆机都会有风险。我们维修部一直这样做,目前为止没有发生过这类风险。

网友:
现在有些机器胶都打到焊盘下面去了,镊子怎么可能刮得进去?

网友:
打到里面的只有温度到的时候直接取了

网友:
用风枪加热把芯片外面的胶刮掉
然后BGA用镊子取温度到了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