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开机故障

楼主(2009-12-25):
一块845杂牌主板,不触发,测3VSB电压正常,CMOS跳线3V电压正常,晶振2端有电压差,开关针有2V电压。IO是83627THF,触发开关针时,83627THF 68脚有0-5V的跳变,67脚有3V到0V的跳变,73脚 电压一直为0,72脚也是为O,70脚RSMRST只有2V电压,不知道正常不,如果是正常的话,那可能确定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开机针2V电压不正常 跑下线路回去看看

网友:
开机针2V是正常的,它控制一个场管输出5V高电平到68脚的。

网友:
83627THF的IO没有,我用83627HF的换上去还是一样。

网友:
先换个晶体,如果还是不行的话,SB就占9成了。

网友:
晶体管了一样。

网友:
70脚RSMRST只有2V电压,感觉好像低了点,不会由于南桥不良把电压拉低了吧,从而73无高电平出来,楼主有条件换个南桥后,来个回复结果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吗查一下

网友:
要换个南桥看下了。

网友:
你最好找同样的I/O,并且事好的。换上去试试,要事还不行的话,你在查查开关针的电路,没问题了那你在考虑去换个南桥。

网友:
我有一片板子也是开机脚2V的但是是这个信号是正常的,我那是有时不加电的

网友:
没有BGA做不了南桥没有办法.板子已经让客户拿走了.我有一点不明白的就是70脚的RSMRST只有2V到底是不是正常情况.我经常测到其它的板子都在3.3V, 但是2V也应该属于高电平的范围嘛.

网友:
换个
南桥

网友:
RSMRST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开机排针电压也不正常。

网友:
看似是自动触发的,不过触发开关电压偏低,追一下线路吧,经过的元件都留意一下。

网友:
加焊重植南桥

网友:
压南桥看能不能开机 如不能换IO  不行 加桥 在不行 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