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2621通用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25):
用GM2621板点一块15寸SHARP LQ150U1LW22N  ,能点亮,但屏有黑边,右边5厘米左右黑边,屏下方有4厘米左右,显示图象只有12寸大小,电压跳线3.3V 5V都试过,分辨率跳线每一个都试过,只有1-2能亮,但就是上述现象,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SHARP LQ150U1LW22N用什么程序

网友:
我上回遇见过  程序是对的  情况和你一样  不过我重启一下电脑  按了一下显示器的自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