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8LD533问题

楼主(2009-12-25):
今天接修一块ga-8ld533主板。
故障现象为:第一次上电自己检正常。短路PW几秒后,断电,再点PW,无复位。
只要断开ATX电源就能正常上电一次。
换过ite8712f-a gxs gb 的io,换过SB,刷过BIos,换过his6302,去掉了网卡芯片,换过U29,仍然无法修出。(故障同上)

请路过的高人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LZ换下南桥晶振试试

网友:
恩,我先换下再回来报告结果。

网友:
换下南桥晶振试试 ,实在不行,换南桥。。

网友:
好像遇见过,不过当时直接换了个板.学习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