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可以给点笔记本内存不过显卡不过和亮机代码吗!

楼主(2009-12-25):
哪位高手可以给点笔记本内存不过显卡不过和亮机代码吗!谢谢拉!

网友:
都睡拉吗!都没人理!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代码因各机不同,而输出不是完整代码。所以看代码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用的是看电流的方法,一般机器启动后不过0。5A电流就是挡内存,大于0。5A而不亮就是显示卡有可能有故障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38内存42是啥60是亮机对吗!电流法也好好哦!85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42显卡 85不一定,可能性最大的显卡,然后是BIOS然后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