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已经修好的IBM R40折腾了两天

楼主(2009-12-25):
今天修一台IBM R40的机器,前两天刚拿来是显卡报错,拆机加焊显卡后亮机,高兴的把机器装上通电,发现不从硬盘系统(后来证实是系统坏了,不是硬件问题),就一个光标在闪,以为硬盘有问题,换个硬盘装上也一样,又把原硬盘装回,放个光盘打算重装系统,设置光驱启动,怪了,还是一样,就一光标在闪,进BOIS里面可以看到硬盘和光驱,以为光驱是坏的,有换了个光驱,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有办法了,把主板又拆下来,加焊南桥,不行,后面干脆把南桥换掉,还是不行,最后火了,北桥,显卡都换了,就是不会启动系统,光驱也不启动,没招了,淘宝上买板得了,卖家叫我拍个图片看一下,以免用不上,那我就用相机拍了,在拍的时候把板翻过来翻过去在看,突然对光驱位置那里的一个开关感兴趣了,那应该是一个检测光驱的开关,会不会这个开关坏了啊,立即拿来万用表一量,死活不通。不管那么多了,插上电烙铁直接用线把开关短接了,上硬盘光驱开机,设置光驱启动,来了(高兴坏了),一路系统装过去了,一切正常。还不死心,把光驱地方开关的连线焊掉,设置光驱启动就是不会启动,直接过硬盘了,正明就是那个小开关的问题,让我白白折腾了两天,真累啊!

网友:
你太有才了,好事全在最后

网友:
加焊显卡
加焊南桥
南桥换掉
北桥,显卡都换
哈。。。
这种事不好讲,主要是思路不对,先软后硬
个人意见

网友:
你的技术还是很厉害的,光换那几个芯片就一般人都 不敢想。且又做的那么顺利。看你换个桥就像我们换个电容那么简单。

网友:
呵呵,楼主思路是换大件无果,再拆小件!

网友:
看来修本还是先理好思路认真分析再动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