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硬盘主板就不亮

楼主(2009-12-25):
945PL主板显卡是7300的不加硬盘是能开机能亮的,但是加硬盘SATA接口的就不亮跑码能跑完,报两声警像显卡坏,但显卡是好的,换过南桥,换过电源换过硬盘换过显卡,还一样。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内存换了?内存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换硬盘数据线、刷BIOS

网友:
主板的IO有问题吧,

网友:
加硬盘ATA接口的。换硬盘数据线

网友:
硬盘换了了没有啊。

网友:
刷  BIOS     试   试

网友:
我试过是硬盘线坏的情况

网友:
你设置下主从跳线就会好的

网友:
你好像没换电源吧

网友:
经检测一下硬盘   这个硬盘到别的板上可以正常启动么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换根硬盘数据线  回复一下bios默认值

网友:
同意10楼说法!
个人觉得是电源问题,遇到过好多次了。换个电源试试吧。

网友:
换硬盘和数据线试下,不行的话主板的硬盘接口可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