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 410M 加电掉电

楼主(2009-12-25):
今天遇到了一个 我认为能修出来但没修出来的板子  刚开始是别人修过  拿到我这里主板已经很脏了 他说是主办自己烧毁  我一看 19V 的主供电 上的电容换了好几个 他说是烧了 而且 1.05V和1.5V 电压管理芯片 也被动过 不过主板上的南北桥 都没动但不知是不是好的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主板 3.3伏5伏没有短路的 就开始插电 刚插上电 我发现有一个从0.00---0.03---0.00的跳变 用万用表量电压值有三五伏 南桥有震荡 io有震荡  按开关 电流的跳变是这样的0.00---0.03---0.07---0.00 并且伴随着一个蓝色的灯亮 它是在io边上那个LED1  初次判断 是过电保护 还有可能是电压没起来完全 我又从头检查各电压 三五伏正常 加点以后有两个次级3.3伏  出来 并且 两个阻值没有明显异常。 两个次级五伏也有出来阻值也没明显异常  1.8v也出来了 组织正常 但是 1.5 和1.05伏没出来  我想了一下 是不是别人换了一个坏的max8743上去 我就直接换了一个好的  通电以后还是不行 我就测量转换电压的两组MOS管 我发现 两组电压的 下管的触发角 有一个3.3伏的电压输入 掉电以后它也没有了。 但是 两组中的上官的触发角都没电压进行触发  我想一定是触发电压出问题了 这个触发电压是 8743给的。 到这里我先就完整的查了一下 MAX8743 的工作条件 周围元件没被换过 主供电5伏有到25脚 19脚 开关信号11脚12脚也有 3.3伏  更奇怪的是 PG脚也有电压输出 我从来没见过 电压没起来 PG 就出来的情况 我把两组电压的上管换了还是不行 。 到这里思路做不动了我就重新把主板各电压量了一便 哎我发现CPU电压有问题 吧CPU拿下来 Vcore阻值是60 我想这个阻值肯定不对 CPU滤波电感翘起来发现是 供电部分组织偏低max8771摘下来还是偏低 维修到这里我就没思路了 主板我仔细看了没有烧毁的  。前几天没写完 今天来编辑一下 希望大家帮帮忙 我会一直和大家来讨论

网友:
楼主发这个帖子是什么意思?告诉大家点什么还是询问大家点什么?没看明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换了一个什么上去?MOS管?不明白。测试的数据也没有写的很清楚,配个电路图说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看下MAX8743输出电感旁边的那两个大电容换下看看 漏电也会引起没电压出来

网友:
还没示波器 看来还得买个哦   用处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