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5致CPU不工作?

楼主(2009-12-25):
朋友给一块V星845EV(MS-6566),收到板时表现为不触发,测开机针有5伏电压,,观察主板,发现IO和MS-5芯片动过,且焊得不整齐,重焊IO后,焊开MS-5发现其中一焊盘掉了(小图第2脚),不理它,硬焊上去后可以开机,但CPU不工作,上假负载测得以下数据 PG 1.43V  核心1.43V  时钟0.4V  复位1.43V 到南桥1.43V  参考0.95,不知道是否因掉焊盘的一脚导致不开机,请教此脚连接什么地方.不胜感激!

网友:
一样的测试卡哈 ...

网友:
期  待  高  手  的  回答

网友:
一般是CPU座虚焊

网友:
就是PCI信号没有了

网友:
照片非常模糊,不过可以参考一楼的说法。

网友:
把线补好在找原因,会有收获

网友:
你那不是第2脚,是47脚
是PWR_LED

不影响的
你查一下U座,这个容易空焊

网友:
今天抽空把主板拿出来,用带灯假负载测试,灯全亮,座子应该没问题吧,手头没有BIOS工具,没法刷,大虾你们说,会是会是BIOS有问题?

网友:
不像,你加焊U座了吗?

网友(2010-01-26):
这种情况 不是BIOS的问题  就多数为北桥的问题了   PCI的复位应该是正常的  以为你的CPU复位已经有了啊

网友:
找个板对照下

网友:
加焊座子吧,座子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