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只有0.1的电流该如何修

楼主(2009-12-25):
IBM T40开机只有0.1的电流该如何修...南北两桥都做过都不来米....没思路请指教......

网友:
是0.1还是0.01?如果是前者的话太大了,如果是后者的话太小了,应该是保护隔离没过,做桥根本没任何意义

网友:
我现在手上了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怀疑是供电电路问题!打算先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看楼主根本不清楚为什么要做桥,你这样修板,有好多客人要被你害得多花钱的。

开机0.1,这样的表述相当的模糊,是指插电0.1?还是待机正常,按开关键后.1?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你的求助帖中压根就没有提到目前的各电压状况,这样的求助贴发出来,别人也没有办法给你实际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