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盘低格的疑问

楼主(2009-12-25):
听前辈说磁盘低格后,数据永远都找不回来了,请问下真的就没办法了吗?

网友:
估计是不行了,但也有人说可以,数据清0类似汽车钣金,虽然表面上平整了但内部还是有高低不平。数据也是这样虽然清0了,还存在被擦写的记录。不知道是真是假呀

网友:
低格是基于硬盘磁片最底层的擦写操作,除非你有工厂级别的设备,否则数据是不可能找的回来的了

网友:
就是数据能恢复出来的话,我想费用你也花不起,,,,,这种情况 不是我们能恢复得了的,,,

网友:
即使可能的话,代价也是不小的,一般来说比较困难。

网友:
听说用什么激光扫硬盘,原理就是表面上平整了但内部还是有高低不平。数据也是这样虽然清0了,还存在被擦写的记录,

网友:
低格在以前用过,是一种底层修复工具,业余条件是不能恢复数据了,专业就不知道。

网友:
简单说 民用级已经没戏了
军工级未知!

网友:
楼主是自己把硬盘给低格了吗?还是去找高手了,不知道可以恢复不

网友:
肯定不可能了。

网友:
低格 我没恢复过 不过mhdd 清零后 分区表没了 用分区魔法师 找回以前分区 又把数据给找回来了 哈哈

网友:
是啊!
  应该不能再恢复原先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