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急!!谢谢大家

楼主(2009-12-26):
本人从事维修,今天接到三星730BA 开机绿灯常亮 屏幕有显示,灯管是好的,高压板问题,高压板接通电后有高频电流声,初步断定变压器坏

原板接到驱动板的接口定义是:
1.B-DIM  2.+13V  3.4.5 GND  6.7 +5.1V  8.A-DIM  9. O/F

请问可以用以下板代替吗?淘宝找的
1.B-DIM  2.+15V  3.4.5 GND  6.7 +5.1V  8.A-DIM  9. O/F

2号定义不一样,还有就是原来这块板还能修吗?要修的话怎么修?换什么?怎么测量

本人刚学液晶维修,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不就可以了。你量驱动板3.3有没有。没有先查电源板是否人电压输出,12V 5V。。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高压电源一体板,如果你能判定电源部分是好的,加个高压板就可以了

网友:
外接一块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