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7CH 貌似供电不足,接灯管就闪(灯管确好!)

楼主(2009-12-26):
手里有两台一模一样的联想17正屏,主控确定OK(已经修复一台,主控调换使用以证明另一主控也是好的,而且稳定!)

可是现还剩下的一台故障:不接灯管一切正常(暗屏但显示正常,指示灯工作也正常)只是一加上灯管(灯管好,即使是插上外接的灯管也一样。。。)就像电源负载不足一样,灯管立马就一闪一闪的,不到20秒就白屏了(注:屏是好的!代换过!)。。。。。电源开关管换掉,431已经换,电源高压一体换所有电容电解已经换包括原有鼓包的电容,而且电容容易也适当增大了,可是故障依然。。。。。头晕了!

能换的都换了。。。。
怎么搞的!(别怀疑高压部分,开始我也怀疑,可以改成通用高压板后故障依然!就像电源负载过重或不足一样。。。。)修的够郁闷。。。

网友:
电源管理IC也换过。。。。

哭。。。

网友:
改通用高压板也一样 那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啊

网友:
我真头疼,液晶没啥技术含量的,除了怕屏“薄膜线路”开焊我还真没怕过什么

这个电源高压一体板,我晕死了,地毯式更换(不过变压器没换)。。。。。。。。。。。。干了2遍(甚至新电容我都怕有轻微短路的。。。)终于OK了

手里进了一批开关管。。。。第一次换上去的性能不良。。。7N60B那时量电压全都上来了就已经好了!!!!!!!!!!!!但带负载就是不行!随便更换一个,OK了,,,

唉,教训:新的?新的怎么了?新的就没有坏的了?
点真背,心粗了

网友:
虽然好了,但还是上火。。。。。。
点真背,进了一批居然有那么多性能不良的。

教训:一些元件和芯片别图便宜!!!像0.6元一个的打磨的C5707,9024。。。。。。一些拆机旧件价格都极便宜。。。。。有时真会让你走弯路的。。。(还好有另一台一模一样的联想,不然后要不是利用了“替换法”排除主控,我还真以为是真控坏呢!!!!因为白屏!!!!!就差没写BIOS了!)

也想过要换一套电压高板一体板,但那样毕竟是学不到东西。不是为了钻牛角尖,维修讲的是利润最大化,但这次的维修多少有点离谱了,至少浪费了时间。。。。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