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A50不上网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26):
板号是纬创D2U,跟联想的天逸Y520同一套模具。起先的故障是待机短路,检测为网卡短路。换掉BCM4401网卡后,可以开机进系统,但设备管理器中网卡打感叹号。换驱动和系统无效,重新换网卡还是打感叹号。量周边电压无异常,但网卡ROM的第4PIN对地阻抗偏大,怀疑ROM已经挂了。从旭日125料板上拆了一片ROM装上,进系统正常抓到网卡。

旭日125的ROM是小封装,飞线装的。

网友:
楼主,换上去的ROM不要刷过程序吗?

网友:
请问ROM是物理地址存放芯片吗?

网友:
这个应该是MAC地址的吧

网友:
应该是MAC地址.同问楼主不要写程序的吗?

网友:
同一型号网卡的不需要写程序,不然就要重新刷新了

网友:
维修经验比较足啊

网友:
很是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不同封装的也可以装上

网友:
有所学,谢谢无边班长。

网友:
学习了,原来MAC地址要一个芯片来装,

网友:
是不是部分机器集成的?

网友:
网卡的ROM     我没见过呢还,   网卡修的少

网友:
学习了,没遇到过,不错

网友:
换MCU不用刷程序,一般93C46或24C16

网友:
厉害 原来修机可以这样搞,有学一招

网友:
存放MAC码的吧!

网友:
怎么没换相同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