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生成的必要条件有哪些

楼主(2009-12-26):
各位高手,能帮小弟解决下cpu核心电压产生的必要条件吗?最好是一个都不要少!小弟在这里先感谢了!

网友:
一,CPU的12V或5V供电
二,vtt_PG
三,vcc_vid
四,pwm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正常得到正确的vcc_vid,工作正常并发出正确的PWM控制信号
五,mosfet电源驱动芯片(如果有)供电及工作正常
六,上下场管G极得到正确的控制电压并正常工作

暂时想到这么多,如有遗漏,大家补充……

网友:
VID信号。CPU产生核心电压是指让他的电源管理芯片产生电压,有空研究下CPU电源供电管理芯片,就能找到答案

网友:
还有EN开启信号

网友:
首先内存供电 线OK  主供电片子才会得到检测信号 外核供电 也需OK(有的则不是)  然后12V。5V 正常 CPU VID检测正常  点开机后 管理片子 有一个5V左右的 工作电压 过来  主板复位信号也需正常  这样说就台多了   你的是什么现象  直接说故障吧

网友:
你的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因为INTEL和AMD的CPU,供电和上电会有一些区别.
而且参与的芯片很多,作用会有所不同.
总得概括起来就是PWM有供电,EN VID组合等工作条件正常后发出PWM驱动信号,驱动MOS管或者驱动IC,经过电容,电感产生VCORE

网友:
主板其他电压要正常,EN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