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60笔记本暗屏故障修理

楼主(2009-12-26):
清华同方超锐V60笔记本暗屏故障修理

故障现象:暗屏:可见度极低,几乎看不见屏幕内容,就像是黑屏一样,但外接显示器能正常工作(显屏)。
故障分析:出现暗屏故障现象,怀疑故障点如下:
1.首先液晶屏的高压板(俗称高压条)及灯管有问题;
2.再是从笔记本主板到液晶屏的高压板(俗称高压条)之间的连接线(俗称排线)有问题;
3.主板的接口及接口电路有问题。
清华同方超锐V60笔记本的原高压板资料:

清华同方超锐V60笔记本的原高压板资料(高压板IC:MP1010BEM)
维修方案制定:按照先易后难的要求,
1.        先对液晶屏的高压板(俗称高压条)及灯管进行检测,检测如有问题,进行修复及更换,如故障未解决,进行下一步;
2.        再对从笔记本主板到液晶屏的高压板(俗称高压条)之间的连接线(俗称排线)进行检测,检测如有问题,进行修复及更换,如故障未解决,进行下一步;
3.        检测主板的连接线(俗称排线)接口及接口电路。进行修复及更换,如故障未解决,只能更换主板了。
方案实施结果报告:
1.测试灯管,检测正常
2.测试液晶屏的高压板(俗称高压条),有问题,高压不工作,更换AVT 9-20V笔记本通用高压条 :如图

AVT 9-20V笔记本通用高压条
更换后故障依旧,还是暗屏故障.(根据高压板基本工作及画面正常显示的三个要素:1、电源供电线;2、接地线;3、控制信号线。三根线任何一根没接入必然导致灯管不亮,即没显示。)分析后,先测试高压板VIN(电源+)及GND(电源地-)之间的电压,电压为20.5V,正常。
后测试高压板VIN(电源+)及高压条ON(开关信号)之间的电压,结果证实工作不正常,说明控制信号未到高压条ON上。
为了证实控制线有问题,在GND(地)及ON(开关信号)端口外加一个3V电压,能正常工作,说明控制线(排线)有问题。<注:(用主板(纽扣)电池-CR2032),注意:电池正极对应高压条GND(地)及负极对应高压条ON(开关信号),不能接错,>。
4.        用万用表检测控制线(排线),不通,说明控制线(排线)已断。更换后加电试机,屏幕正常显示。故障排除。
维修经验总结:
   检修指导步骤:先易后难,总体考虑,逐级追查,逐级检修,逐级排除。

网友:
不错,思路非常清晰,有大将风范!

网友:
转载的吧,  转载说明出处

网友:
光之风 这可是我亲笔写的啊  你难道还在哪看过吗

网友:
我传这篇稿的目的是让新手对修理步骤有个系统的认识

网友:
呵呵 光之风  是不是你经常转载别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