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徒弟修旭日125进水后不显示之全过程

楼主(2009-12-26):
湖北一维修同行发来一台联想旭日125笔记本,故障为客户使用中进水后开机不显示了,又没有及时维修,放了一个月左右才拿去给他维修,又因为同行自己更换过南桥,北桥,EC等。。。无果,后来徒弟再修,原来可以开机的,给修得不能开机了!接机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又20天了,加上客户一直催,而想还给客户不修了,又因为开不了机了不能交差。。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把主板发过来给我修修看。

          检查此板,已经修得是相当的难看了,呵呵。。大概看了一下,很明显,少了一个代号为L24的电感,其他没发现少件。找来电路图研究了一下,如下图:

             由电路图可知,此L24电感和C97、C78电容串联后为北桥显示部分PLL锁相环B通道电路供电+1.5V滤波、退耦,目的是提高PLL电路的抗干扰能力。此电感不装并不会影响到笔记本不能开机,暂时不装先。。

            插上直流电源,待机电流为0.01A,基本正常,测量+3VALWAYS和+5VPCU电压均正常,测量开机键SW1的3脚和4脚有3V电压,按下开机键,蓝色电源指示灯亮2秒左右、电流到0.03A掉电,试着再次开机,故障一样。。

           看来,此机不是不开机,而是开机掉电,根据经验,此机掉电故障应该是少了某个电压所致!

               在开机瞬间,用示波打各路供电大电感和上下管连结点均有波形,看来故障并不在这些主供电电路中,找来类似电路的上电时序图研究,判断故障应该出在SUS电压上,此机的+3VSUS和+5VSUS产生电路如下图:

          如图可知,+3VSUS和+3V是由PQ23转换而来,+5VSUS和+5V是由PQ27转换而来,待机时测量供电管PQ23的5678脚D极有3V电压,测量PQ27的5678脚D极也有5V电压,而开机瞬间测量PQ23和PQ27的1脚3脚S极均没有电压输出,开机瞬间测量PQ23的4脚G极和PQ27的2脚G极电压均为0!而这PQ23的4脚和PQ27的2脚SUSD信号即为+3VSUS和+5VSUS电压的控制信号,PQ23的2脚和PQ27的2脚为主电压+3V和+5V的控制信号,呵呵。。看来故障点已经找到了,开心一下先!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这两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先,如下图:

           由图可知,SUSD信号主要是由PQ4的B极SUSON信号控制PQ4导通和PQ35截止产生,而MAIND信号主要是由PQ33的B极MAINON信号控制PQ33导通和PQ34截止所产生,而SUSON和MAINON控制信号是由EC 97551输出,如下图:

           开机瞬间测量EC的4脚MAINON和27脚SUSON均有3V输出,很正常!测量EC4脚到PQ33的2脚B极和EC27脚到PQ4的2脚B极均为0欧,没有开路。看来,EC是工作正常的,故障在SUSD和MAIND产生电路!

          待机时测量PQ4和PQ33的3脚C极均为9.5V高电平,而PQ35和PQ34的3脚D级却都为0V低电平。先分析一下这SUSD和MAIND这两个信号的产生原理,这两个信号的产生电路是一样的,拿SUSD来说,按下开机按键后,EC送出SUSON信号到PQ4的B极,PQ4的CE极导通拉低PQ35的G极电压,PQ35截止,PQ35的3脚D极高电平去控制PQ23的4脚和PQ27的2脚G级,从而输出+3VSUS和+5VSUS,MAIND的信号产生原理同上。

           现在的问题是,待机时,PQ4和PQ33的C极均为9.5V高电平,开机后瞬间,这两个三极管C极电压跳变为0V,而PQ35和PQ34的D极却始终为0V低电平,测量PQ35和PQ34均正常,测量PQ35和PQ34的D极偏置电阻PR98和PR97为无穷大,PR98和PR97电阻正常值应该为1M,由于这两个电阻开路,PQ35和PQ34没有偏置电压,造成没有SUSD和MAIND信号。。。。更换完这2个电阻后如下图:

            试着开机,测试卡已经跑码正常,这机应该已经修好了吧?关机,插上VGA信号线试,这一试不要紧,虽然测试卡跑码很正常,但显示器显示花屏且闪屏后变成白屏,%¥%……*—…%%¥…(……—¥%……(*

            这时,马上想到没装L24电感了,关机,装上L24如下图:

            试着开机,VGA口输出显示正常,为了试试屏接口,找来客户在修的旭日410M屏插上,显示也正常,这下终于知道PLL电路不同步的厉害了。。发张此机修好后的大图如下:

           由于此机同行已经清理得比较干净,所以当时没认真看那2个电阻的情况,走了点弯路!进水的机,还是早点修为好,同行把此机修成不开机也不完全是人的问题,可能就是时间久了,电阻变值所致。。。本人带着两个徒弟,修了1个多钟头,终于把此机搞定,我在电脑前看电路图,边看边说,然后小鸟一个点一个点按我说的去测量,大家都累,但大家都很开心,毕竟,这机修得不容易。。哈哈。。。

         很晚了,写得很累,不知道有没有写错了的?有多少写错了的?喜欢看的就看吧,不喜欢看的就骂吧。。。

            既然修旭日125的气氛这么好,再加上个个都说看我发的图看得太累了!我把文字版发上来吧。。哈哈。有什么错误请大家指出来,大家一起学习。。。

为何。 + 1 真的很羡慕你的徒弟,我在汉口这边 教学费

网友:
沙发一下  我起来的好早

网友:
看到高手发的帖子,就感到惭愧啊!让我来修这个机子,我肯定也修不出来,关键是楼主说的PLL锁相环我都不知道!

网友:
LZ真是历害呀,小弟学习中,对着图纸温习下,也上传一张这样的图纸,基地里也可以下,
====================================================
既然知道论坛有图了就直接发地址吧。不要贴附件浪费空间。有骗分嫌疑!

网友:
楼主厉害,谢谢楼主分享!另外提点建议:字小了点,看起来很吃力

网友:
看来白屏,花屏的原因是,锁相环没起作用,使其不步而引起的

网友A:
白屏,花屏的原因是,锁相环没起作用,学习了

网友:
LZ把图纸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也许,湖北同行和你的对比高手就差这么一点,如果有图纸会分析他肯定也是顶尖高手,可惜,

网友:
小伙子不错啊!

网友:
楼主 教徒弟 的心真不错---代表徒弟感谢你

网友:
就是进水的机器都不是很好修的,要很仔细的修呀 ,要不就把故障扩大了。楼主的水平确实挺高的

网友:
楼主,锁相环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高手真多啊,小弟我佩服

网友:
楼主太牛了.技术很好呀.能做你的徒弟能学到真才实料哦

网友:
没的人 教 自学中 ,  真的很郁闷 。。 你真的很好很实在!!

网友:
楼主对上电时序已经掌控得了如指掌 拜服

网友(2010-02-02):
PLL 是Phase-Locked Loop(锁相环)的缩写。
锁相环是一种反馈电路,其作用是使得电路上的时钟和某一外部时钟的相位同步。PLL通过比较外部信号的相位和由压控晶振(VCXO)的相位来实现同步的,在比较的过程中,锁相环电路会不断根据外部信号的相位来调整本地晶振的时钟相位,直到两个信号的相位同步。

网友(2010-05-01):
师傅出马,一个顶十图纸跟时序是那么重要。。。向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2011-11-01):
引用 网友A:
白屏,花屏的原因是,锁相环没起作用,学习了

我也学习了

网友:
路过学习。。。。。。。。。

凤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真是强大,做你的徒弟有福了

网友(2012-01-07):
DPLLB是和谁同步的,没看懂呀

网友:
修了1个多钟头,终于把此机搞定  一个小时就搞定 牛人

网友(2012-10-10):
嗯。修得确定是挺不错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