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C的板子开机就断电

楼主(2009-12-26):
这个板子插上CPU,插上诊断卡后显示FF,而后就断电了,我的认为以前遇到这种A6T的机器开机断电总是显卡的问题,我想请问为什么开机后它显示FF呢,它是不过CPU吗?请高手们帮忙说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第一道指令没过

网友:
这个板子不走代码的! 不要看诊断卡,要看电流跳变的次数. CPU座子虚寒也会掉电的 ,主板短路也会掉电保护的, 细心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楼讲得很有道理     有的板不支持数码卡     看电流是否有跳变的同时   也可以关注一下数码卡上的信号灯是否一闪一闪的    闪就说明已经在跑了

网友:
看码主要是参考。主要看一下电流。跑到多少掉的。。是到哪个步位句增还上电就电流增掉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