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22H 经典死机故障。基本上是SONY通病

楼主(2009-12-26):
昨天接客户一台SONY cr322H 笔记本,故障是安装系统死机,用GHOST XP自检硬件的时候蓝屏
安装盘子XP也死机,windows7也死机,都是在硬盘分区都不出现上一步黑屏。
Ghost XP蓝屏代码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硬盘内存到其他机器都是正常的。换新的内存硬盘问题一样。
使用PE系统可正常运行。
本人估计70%南桥,10%显卡 18%IO芯片 2%网卡

现在IO芯片没,直接换南桥还是怎么搞呢。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我知道,100%是主板

网友:
上面的是高手我晓得。

网友:
硬盘你测了没有,是好的吗

网友:
板子死机,还真想不出是哪的问题,学习一下

网友:
我觉得要从内存,硬盘排除,才能从想动主板上的东西

网友:
硬盘 内存 都正常。

网友:
用xp的安装盘试试吧先,用ghost有时会出错的。如果还不行,就换个cpu试试先。再就是你可以去微软网站查下蓝屏代码,看看大体是哪里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