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切换分辨率就白屏

楼主(2009-12-26):
请教各位高手朋友,为什么我维修的一个HPC17的液晶显示器只要一切换分辨率就会白屏,然后把显示器的开关关了重新开一下又正常了。只要又切换分辨率就会白屏,特别是开机,要开关几次开关。因为开机进系统要切换几次分辨率。我换了通用驱动板还是一样的,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再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那要考虑换屏试试

网友:
屏線 把起來嚓嚓 就可囉 ~

网友:
感觉像是驱动板子的问题
程序好像有问题了
有通用板子你换上试试

网友:
高压电路不受控了,,,,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试下 还有换个主机试试 不行那肯定是屏的问题 了
感觉你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检查电源带载能力,不可能是接触问题!

网友:
之前一个L151的 数据版坏 换个乐华免刷的数据版 切换分辨率会 黑屏加竖线有时候也正常 再换一个自己刷的15寸通用数据版 现象也一样 无奈淘宝120买个原装的数据版就好了!!!
   感觉楼主的现象 也怪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刷下数据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啊~ 不知道LZ问题解决了没啊?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应该是程序不对

网友:
大部份的网友说驱动般的程序的可能性大,但是我换过通用驱动板啊!通用驱动板本身内置了很的驱动程序。一般的液晶显示器都可以用啊!

网友:
只要刷一下程序就OK了!

网友:
好像是高压板不受控吧

网友:
通用的一般情况是 可以用  但有的屏就是不能用!!

网友:
换个程序型号和你的屏型号一样的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