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Aspire 5050图纸

楼主(2009-12-26):
板子号是DAOZR3MB6E0

网友:
图来了.............

ACER AS3050AS5050 zr3_mb-3b-1018.pdf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图纸。已经修好了

网友:
楼主,是什么问题呢?分享一下啦

网友:
最好把维修过程写个案例出来啊

网友:
Acer5050开机暗屏
测高压板的开启电压只要1.5V,明显的偏低查电路。看到DISPON信号是通过3个二极管与门产生的到D23-D24的二极管的伏端为3.3伏。只有D25的伏端是1V电压。看来是D25这端将高压开启信号拉低了。造成背光不亮。看到到D25的伏端是通过一个10K的电阻上拉到3V的。下面通过C444的小贴片电容到地。想到小贴片电容容易短路。就直接取掉了C444.测D25负端的电压已经恢复到3.3V。插屏点亮。

网友:
在此特别感谢  南风面-提供图纸!!!!!!!!!!!!!!!1

网友:
太经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