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9-12-26):
一台富士通FMV-BLBLO NE6/65R笔记本在装系统时,第一次拷完文件后,进入恢复系统时找不到硬盘及光驱,BIOS内也看不到,待冷机一段时间后,又可以找到,检查CPU散热正常,供电正常,此机是刚换的20G硬盘,原机为6.5G硬盘,原机硬盘已损坏!请电脑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是不是有连接线???线爱坏,然后有图的话 打下接口的阻止,实在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呵呵 我的一个老日立 好不容易装上系统!! 也时常找不到硬盘 在BIOS里也找不到! 很奇怪冷机的时候是找不到的  要预热好一会 就能找出来且读盘正常了  之后进系统运行也很稳定 就是开始找不到  和楼主的恰恰相反呀!! 不知道该怎么整

网友:
有一点坏道都认不到呀?是不是哪里接触不行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硬盘,每次用前都在显示器上放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