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打不开了

楼主(2009-12-26):
我的移动硬盘装了很多电影,最近放在电脑上打不开了,原来是3个盘,现在只有一个了,打开提示要格式化,可我还想要资料,不知道还能不能认到原来的资料,该怎么搞啊?、、、、那位大师教教我

网友:
修复分区表吧。

网友:
怎么修啊?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
病毒破坏,一般是U盘病毒引起的,找一个USBCleaner6.0修复查杀一下!

网友:
不行啊!根本就不能杀毒。

网友:
先换个硬盘盒试试,排除控制电路故障

网友:
用PTDD 恢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