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星773DFX电路板怎样移出来?

楼主(2009-12-26):
如题,电路板和背面的铁板用螺丝固定,必须整体移出来。可是除了底部有两个明显的扣子外,找不出其它的了。我用一字螺丝刀挑开了那两个扣子也拉不出铁板。请大虾指教一下哪里还有暗扣。谢谢啦!!!!!!!!!

网友:
先撬住一边的扣子把这边拉出一点,在撬住另一边的扣子把另一边也拉出一点,然后就能全部拉出了,不难的,可能要用点力。

网友:
保护钢板正面、显像管椎体下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卡子,压一下就能出来,然后再拧下螺丝,即可。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指教!!!!!
底部是有两扣子。左右两侧也有扣子?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再找找。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师傅们指点。终于打开了。原来就是底部两个扣子。由于比较紧才拉不出来。在铁盒子两边用一字螺丝刀别一下就出来了。谢谢。

网友:
显示器修好了吗   能否把三星773DFX数据复制并共享   谢谢

网友:
显示器是修好了,不过共享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数据。因为是小毛病。是行幅不定时一缩一缩的故障。是电源开关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