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145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26):
一台方正的FG780-NC,有时正常,有时开机背光亮一下就灭,以前修过一台,TL1451 15脚接地就好了。这台接地后闪都不闪,恢复15脚,还是不闪。怀疑TL1451坏,更换BA9741,故障更接机时一样,能闪一下。又短接15脚,又烧了。用单口高压板是灯管都好用,测高压板上的场效应管二极管无短路,变压器正常。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别麻烦了
直接通用高压板带上就可以了
你费这么长的功夫,太不值了
好修还可以。不好修直接上通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