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MS-7246 主板中的FM是什么?

楼主(2009-12-26):
谁知道 MS-7246 主板中的FM是什么?开始是不过内存刷了bios后跑41报错可以肯定不是bios问题!发现在时钟的上面少了个叫FM的东西!看引脚相排阻!不知道是上面东西!它的一边没有接地的另一边有三个接地的!请教FM是什么该怎么办啊!换上个330排阻不过内存!

网友:
刷了BIOS还会跑41吗?
那就是BIOS没刷对

网友:
BIOS问题呀

网友:
跑41的话BIOS的问题多一点

但也不排除内存坏的可能

网友:
41很有可能是BIOS问题,还有就是内存

网友:
确定是掉件,而不是原本就没有装的话。
帖上元件标号,看有图纸的朋友帮你找找看

网友:
图纸上也没有找到这个元件,,,,,可能是你看错了

网友:
跑41多数是BIOS,跟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