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00机器开机掉电

楼主(2009-12-26):
手里有个DELL 1000机器是之前别人修过的机器,来时故障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亮下就灭了,在按在亮下灭了,后来拆开见有几个地方动过的,也不是很严重,在路侧个电感,发现有一组PL7对地只有15欧,我把电源调到1.5V烧电流特别大1.多A,北桥烫,怀疑北桥坏 了,于是就发了片回来芯片没装前测了下和我拆下来的没什么区别,估计不是北桥的问题,我把新桥装上果然故障还是一样,现在发现不装CPU时开机不掉点,过几秒棉板上的D1 D2 D3  快速闪烁,我测了下CPU电感对地阻止14欧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们帮忙参考下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不一定的有的14是正常的,这个要对比才知道,具我的经验看因该是正常的

网友:
14怎么可能说是CPU短路呢???!!!依据是什么,二楼的能说解释一下吗?还是楼主的帖子提到是拆下CPU量的阻值。英特尔双核的CPU,正常亮机的对地3的都有。

网友:
我装机器上测的是14欧,CPU我刚找了个好机器测了是好的可以点亮,这就奇怪了CPU是好的,为什么一装就开机掉电呢,一级3 5V都正常,二级5V 1.8 1.2都正常,不装CPU就开机电源指示灯亮,过几秒面板的前三个灯不停的闪烁,过会掉电

网友:
发现个问题,装CPU了开机掉电的同时代号PU05 的MAX8724A会发烫,MAX8734A我已经带换过了
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最好是先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我以前修的dell的笔记本很多是电源管理芯片导致的。

网友:
外围我看了基本没什么问题啊,请问那位好心朋友有这机器的电路图给份

网友:
记的该是独立显卡芯片的,查下显卡部分。。。

网友:
不是吧  我不晓得你怎么搞的  今天搞了一台问题跟你差不多的  后面换了个新南桥好了  盲目维修 自己都不知道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ATI的级成显卡的,南桥是AMD的CPU旁边的ATI芯片应该是北桥,,那位好心朋友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啊给分可以吗

网友:
型号是DELL vostro1000的

网友:
学习中    有图的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