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奇怪故障

楼主(2009-12-26):
收到一个T42,高压条的指示灯没一个亮。但刚开始的时候屏幕可以显示,偶尔不显示(背景灯正常)现在故障是外接有显示,内屏黑屏(背景灯正常就是没任何字符)
屏幕是客户刚换的翻新屏,因为手上没有配件无排除试问题在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不过建议还是换个屏试试。T4的显卡一般爱坏

网友:
外接显示内接黑屏?高压板上的电压和信号正常么?屏线正常么?要是都正常,估计是显卡的故障了

网友:
建议跑下3DMARK测试下会不会出现其他显示方面的故障,排除屏幕屏线及主板接口后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今天接到一个T40做显卡。把屏换在原来的机器上故障依旧,排除屏幕的原因。

请问高压板上的灯(大写、充电、电源)这些东西受什么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