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七彩虹C。NC65-M2的主板诊断卡不显示?

楼主(2009-12-26):
有一块七彩虹C。NC65-M2的主板诊断卡不显示?,各电压都正常,CPU电压 时钟 复位正常,内存电压也正常,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CPU、PCI AD线阻值相差在20-30,是不是桥的事?

故障解决:加焊桥后正常跑码

网友:
还有一个怪事,两个电源都是好的,用其中一个是全板没有复位,用另一个全板复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