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时的跳线问题

楼主(2009-12-26):
我看到了一些教程,上面都说,在写模块之前要将跳线跳到安全模式。我想问一下,如果在扫描模块的时候或者是加P表的时候,需要把跳线改到主盘或从盘吗?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我就是想了解,什么时候需要跳安全模式,什么时候不用跳安全模式。
我有一硬盘上面有橙色块。我用ISA3000逻辑扫描加P表,会什么会提示没有坏道,可我用MHDD检测确还有1橙,十几个绿的

最关键的是跳线该如何跳

网友:
在PC3000里红绿块不算是坏道

网友:
喔,谢了,地红绿块如何解决啦

网友:
我也想知道在MHDD下的红绿块怎么解决

网友:
安全模式是不认盘的情况下可以加载LDR  认盘的情况下直接进去备份固件 擦看固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