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S 适配器,电池同时使用死机或假死

楼主(2009-12-26):
联想E280S 适配器,电池同时使用死机或假死  电池冲电到7% 就不冲了

网友:
换个电池,不行看看是不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电池放完电 再冲还是不行

网友:
查下充放电电路的ic和场管是不是有坏的,前几天修了个场管和ic坏导致不充电的

网友:
联想昭阳E280S键盘和触摸板失灵的情况是由于电池不良引起的。(电池模块型号:SQU-504,电压:11.1,44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