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上最菜的鸟,玩BGA.

楼主(2009-12-26):
看设备:

看我的BG机

开工:

CPU坐, 拆卸成功,看咱这BG机,不变形,不发黄,乌痕迹,

3跟红外线,预热,底部温度150-180毒,风枪开到150度,风力最大,主板无变形,不发黄。成功焊接南北桥,咱这东西修过好多了,无一例不成功,

网友:
东西还是自己弄的好

网友:
成功率我不做任何评论,记得下次做BGA的时候把北桥的散热器去掉,即使不去也要把挂钩的地方拿来,否则回头会被暗器所伤...

网友:
牛. 俺们.明天也自己去做个.

网友:
下加热是消毒柜里的灯管吧 怎么控制温度啊
塞克898 热力150 风力8档可以焊?

网友A:
3跟都是消毒柜加热管,900W,可以算下,预热150度,均匀加热,主办一般不会变形,风枪150度,一般不会把桥吹坏,风力最大能快速通过边缘缝隙进入内部,锡球能承受的温度也就183-217度, 大概温度在200-300度之间,一个小小的南桥还还焊接不成功吗,至于温度的控制,可以拉开主板与灯管的距离控制,至于定位就更简单了,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平,只要先放好。锡球化掉后会自动归位的,可以用镊子轻轻碰下,能够自动返回,就是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整个散热器飞起来就好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提醒,不过这种事故还真没发生过,主要是焊接台式机主板太少,笔记本主办比较多,

网友:
LZ强人一个,向你学习了

网友:
3跟都是消毒柜加热管,900W,可以算下,预热150度,均匀加热,主办一般不会变形,风枪150度,一般不会把桥吹坏,风力最大能快速通过边缘缝隙进入内部,锡球能承受的温度也就183-217度, 大概温度在200-300度之间,一个 ...
引用 网友A:

风枪150度,一般不会把桥吹坏,风力最大能快速通过边缘缝隙进入内部,150度就可以焊接了吗?搞不懂了?

网友:
不是150度吧,主板上的温度在300度左右,

网友:
楼主这东西真的很牛,换成发热砖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哈哈,你也起码把灯管接头包一下吧.....露着不怕碰到

网友:
这个东西好,容易做。但成功率就不知了,我也要做一个试试

网友:
温控是个难题,主要靠经验吧。

网友:
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自己熟悉了,经验多了,成功率都会高的!!

网友:
拆下可以,怎样把它完好无缺的装上呢

网友:
最小的投入,最大的收获!改天我用我的850也试一下!

网友:
帅. 返修率怎么样?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哦

网友:
看不到图啊   只有51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