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620的主机的报错

楼主(2009-12-26):
本人现在手头上有一块GX620主机的主板在``修有显示之后就停在
floppy diskette seek failure
Alert!Chipset hert sink not detected
请问是什么出错的呢?????不知哪个高手知道的请教一下小弟``
主板
DELL

网友:
按 f2 进 bios 按一下 alt+f,把软驱屏蔽掉,保存退出,再不行就是主板有毛病了

网友:
不过他到那个介面就死机拉```键盘动不了拉``根本就进不了BIOS哦``就是不知道是主板哪里出来问题啊``麻烦说清楚点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