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故障,显示出来红色

楼主(2009-12-26):
集成显卡故障,一开机就显示出来红色,排除显示器问题,VGA接口加焊过,请问大家这种情况应从哪着手维修

网友:
桥问题或VGA口到桥之间的元器件开路查RGB线路

网友:
R、G、B的对地阻值一般在100左右,如果电阻没发现问题,就追一下线吧,如果是进了GPU,那就没的救了。

网友:
R、G、B的对地阻值应该在75欧左右,如果哪路断路检查对应的贴片电感、电阻,如果阻值变小检查对应的贴片电容是否漏电,以上元件没发现问题的话,就是NB的问题。

网友:
三基色正常 很有可能是芯片坏

网友:
一,查数据线的连接是否良好,有无断处
二,显示器内视放板上的三基色,白电平这五个电位器是否氧化接触不良
三,数据线插在视放板上的插座是否有开焊处
四,如是带菜单的总线控制式显示器可找个专业点的人,进入工厂模式调整
五,显像管管座是否接触好
另外看看显卡是否插紧

网友:
应该是R G B 问题,遇到过

网友:
这个值不能作伪判定结果,把rbg相连的 电阻拿掉再测试 ,3个值应该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