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主板跑码AF /34是那里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9-12-26):
主板跑码AF/34(四位诊断卡),请问高手那里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2010-01-26):
内存没插好。重插或换槽。

网友:
看看CPU工作没有?插上内存看看能不能接着跑码。

网友:
烦请各位老大有这个主板的BIOS请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2010-11-05):
我的板也是。 插DDR1   DDR2可以点亮,DDR3   DDR4就不行了,跑码跑AF 34   。 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内存不过的问题。。。控制内存的管子。八角心片。I/0。U。BIOS 。断线。都会引起内存不过的问题,,,

网友(2012-10-12):
内存的工作电压本来是2.5 但测到的电脑只有1.5V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Mos 管已更换过